[emWin] 画圆使用的耗资源问题,有没有了解的?

楼主(2021-07-02):
429板子,用GUI_DrawCircle画圆,用示波器抓数据,大圆是ms级别的(半径60大概是4ms),小圆是175个us(半径为5),大家有遇到这个吗?

网友A:
楼主发你的时间测试部分代码,我测量下,4ms时间太长了,比贴图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你的时间测试部分代码,我测量下,4ms时间太长了,比贴图还慢。

这个是测试的3个画圆函数的耗时,发现坐标,半径都会影响画圆的效率。
  //  GUI_DrawCircle(153,221,125);//4.5ms
  //  GUI_DrawCircle(0,0,125);//1.6ms
  //  GUI_DrawCircle(0,0,60);//750us
  //  GUI_DrawCircle(0,0,5);//100us
  //  GUI_DrawCircle(153,221,5);//250us
  //  GUI_DrawCircle(153,221,60);//2.3ms

  // GUI_DrawArc(153,221,125,125,0,360);//2.8ms
  // GUI_DrawArc(153,221,60,60,0,360);//1.4ms
  // GUI_DrawArc(153,221,5,5,0,360);//175us
  // GUI_DrawArc(0,0,125,125,0,360);//1.1ms
  // GUI_DrawArc(0,0,60,60,0,360);//550us
  // GUI_DrawArc(0,0,5,5,0,360);//100us
  // GUI_DrawArc(153,153,5,5,0,360);//145us

  // GUI_DrawEllipse(153,221,125,125);//2.9ms
  // GUI_DrawEllipse(13,221,125,125);//1.7ms
  // GUI_DrawEllipse(153,221,60,60);//1.4
  // GUI_DrawEllipse(153,221,5,5);//140us
  // GUI_DrawEllipse(0,0,125,125);//1ms
  // GUI_DrawEllipse(0,0,60,60);//500us
  // GUI_DrawEllipse(0,0,5,5);//60us

下面这个是测试画圆耗时的代码,通过测试灯来测试函数的执行时间。
  LED1_Open();
  GUI_DrawEllipse(0,0,5,5);//60us
  LED1_Clo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测试的3个画圆函数的耗时,发现坐标,半径都会影响画圆的效率。
  //  GUI_DrawCircle(153,221,12 ...

方便的话,要发个完整点的,单纯测试这个函数价值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要发个完整点的,单纯测试这个函数价值不是很高。

比如在示例程序,STemWin实验_Dropdown下拉列表控件(RTOS)在MainTask()函数中增加画圆函数,GUI_DrawArc(153,221,125,125,0,360);画出来也要2.5左右ms。我这边需要实时刷新快20个圆,25ms有点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在示例程序,STemWin实验_Dropdown下拉列表控件(RTOS)在MainTask()函数中增加画圆函数,GUI_Draw ...

帮你测试了,我这里是2.2ms一个,这个不好优化,STM32所有系列没有画圆硬件加速。建议你换个实现方法,比如使用存储设备什么的,提前绘制好,画图都比这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我这里是2.2ms一个,这个不好优化,STM32所有系列没有画圆硬件加速。建议你换个实现方法,比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