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qie5.32切换界面卡死。

楼主(2021-07-03):
本人使用STemwin5.32开发时,切换界面出现卡死的问题。具体情况如下:1、界面切换时,偶发卡死(多次切换或少次切换都有可能)。
2、界面切换卡死时,有两个文本控件不能正常触发回调,导致显示不正常。
3、界面切换在WM_KEY消息中切换,在WM_KEY消息中会调用GUI_EndDialog 和 GUI_CreateDialogBox函数。
4、卡死时发现并没有触发硬件故障。查看汇编发现时调用GUI_ALLOC_h2p后CMP出错。(但不是每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谢谢。

网友:
试试我这个界面切换的案例在你的平台是否正常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A:
估计是内存不够了,在配置文件里把emWin的动态内存调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内存不够了,在配置文件里把emWin的动态内存调大一点

有检查内存使用情况,没有发现内存不够的情况出现。

网友:
界面切换可以用按键触发定时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