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教贴】控件刷新数据,屏幕闪烁的问题

楼主(2021-07-03):
我用的是LCD屏幕,在上面创建控件刷新数据,现在刷新数据会出现闪烁感,用的是FSMC,看了论坛帖子,好像没办法用三级缓冲来解决。具体的了解的不清楚,我试了下内存设备,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别的页面刷新直接慢了好多,我就取消了内存设备的用法。请教大家这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网友A:
这个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就行。
如果你那边还是闪,不正常。要看看其它问题了。你视频里面的那种,F103都可以刷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就行。
如果你那边还是闪,不正常。要看看其它问题了。你视频里面的那种,F103都 ...

测试过了,还是闪烁。我是在GUI_Init使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设置默认创建标记,没啥用。我的窗口是对话框,里面好多控件,是不是没有作用到该控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就行。
如果你那边还是闪,不正常。要看看其它问题了。你视频里面的那种,F103都 ...

在创建窗口函数前,我用了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它不闪烁了,但是切换到下一页画面,刷新很慢,都能看出来条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就行。
如果你那边还是闪,不正常。要看看其它问题了。你视频里面的那种,F103都 ...

逛了下论坛,说是数据可能太多了,需要用DMA,DMA怎么配合emwin函数使用,没有看到相关例子。
我的硬件是STM32F4,没有外挂SDRAM,直接使用的内部的SRAM,内存给的64*1024byte,TFT屏幕,驱动IC为NT3551,接口FSM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逛了下论坛,说是数据可能太多了,需要用DMA,DMA怎么配合emwin函数使用,没有看到相关例子。
我的硬件 ...

【原创开源应用第4期】给ili9488,RA8875等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A加速,提供RTX,uCOS和FreeRTOS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50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创开源应用第4期】给ili9488,RA8875等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A加速,提供RTX,uCOS和FreeRTOS版 ...

我用的FSMC来产生8080时序,还能用DMA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