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为H7-TOOL新增了暗黑模式界面效果,下一版发布

楼主(2021-07-04):
算是两种主题,一种是之前的亮色效果,一种是这次增加的暗黑效果。可以动态配置。

暗黑

亮色

网友A:
如果能根据时间动态自动调整主题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根据时间动态自动调整主题就更好了

这个其实没必要,暗黑是一种主题模式。用户喜欢那种模式用那种模式,用习惯了一种,如果动态切换主题会很难受。像微信新增的那个暗黑模式,体验就不是太好。搞成动态切换就更受不了。

电脑端款这种软件,我体验了一天就卸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没必要,暗黑是一种主题模式。用户喜欢那种模式用那种模式,用习惯了一种,如果动态切换主题会很 ...

毕竟是工具,不是那种需要炫酷的效果,要的是多功能Tools集合。
大佬,这个工具支持ITM调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是工具,不是那种需要炫酷的效果,要的是多功能Tools集合。
大佬,这个工具支持ITM调试么。

我们用的是RTT View方式,砍掉ITM里面的SWO输出了,需要多占用一个引脚,效果差。

网友C:
希望将复位电源下载加进去(TVCC掉电上电)因为有时候仿真口已经复用成其他功能了,
MDK里直接点下载无法下载
且复位信号也没有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将复位电源下载加进去(TVCC掉电上电)因为有时候仿真口已经复用成其他功能了,
MDK里直接点下载无法下载 ...

你的意思是MDK下载完毕后,增加一个TVCC的断电和上电处理

网友:
是用MDK下载之前
重新启动一下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MDK下载完毕后,增加一个TVCC的断电和上电处理

是MDK下载之前
增加一个TVCC的断电和上电处理
可以在上图中增加一个菜单来选择是否开启这个功能, 和断电多长时间

这样就可以在复用仿真口时,  可以下载(复用仿真口之前延时10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MDK下载之前
增加一个TVCC的断电和上电处理
可以在上图中增加一个菜单来选择是否开启这个功能, 和断 ...

这种方式貌似没有硬件复位靠谱,后面我们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