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以太网] H7-TOOL的以太网方式外网远程控制操作说明(2021-08-05)

楼主(2021-07-04):
远程操作采用以太网方式,需要大家将网线接上。

PC软件所有功能支持外网远程控制,用户仅需将TOOL联外网就可以使用上位机软件做远程控制,比如远程脱机烧录,远程RTT,远程CAN,远程串口等。无需公网IP,无需用户搭建服务器,无需设置端口映射,我们都已经搭建好,大家仅需将TOOL接到能联网的路由器或交换机上即可。

注,这个功能是从2.0.6版本开始提供的,如果不是,需要大家先升级。

第1步,USB连接方式,TOOL上电,打开,进入如下页面:

第2步,设置网络参数

(1)设置服务器IP : 61.160.223.136   服务器端口:30100,这两个参数比较重要,一定要设置对。
(2)IP地址,网关地址和子网掩码是静态IP参数(如果使用动态IP,这几个参数可以不用管,默认即可),大家根据所接的路由器或者交换机设置,注意不要跟网络中其它IP冲突了。

TOOL端口号固定是30010,如果大家的TOOL不是这个参数,需要通过TOOL显示屏界面进行设置:

设置完毕后,重新上电,插入网线,主界面的显示效果如下:

如果有和TOOL在同一个局域网的设置,ping是否正常。

第3步,动态IP设置(可选)

如果使用动态IP,通过TOOL显示屏界面设置网络参数为动态DHCP

设置完毕后,重新上电,插入网线,主界面的显示效果如下,说明联网成功:

第4步,联网

依次操作,默认密码是h750。

成功后,效果如下:

测试方便起见,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控制下蜂鸣器,看看是否可以外网控制,正常说明没问题了:

至此完成联网控制,大家就可以远程脱机烧录,远程RTT,远程CAN,远程串口等功能。

注意,密码是可以修改的,详情看eMMC加密设置操作说明: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已经测试成功

网友:
干的漂亮,老大。

网友:
怒赞,晚上回去测试

楼主(2021-08-05):
2021-08-05

更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