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发布embOS全家桶玩转Zynq FPGA带的双核A9完整软硬件方案,已经率先在J-Trace Pro使用

楼主(2021-07-05):
https://www.segger.com/evaluate-our-software/segger/empower-zynq/

这套解决方案是在2019年提出来的,以为要鸽了,这几天看了下,已经发布了。

(1)、推出这个解决方案和套件的目的就是将Xilinx的Zynq FPGA当单片机用,大大简化双核A9的应用设计,而没有的硬件外设和不方便实现的功能,可以使用FPGA实现。
(2)、当前市场上大部分的Zynq板子都是搭载外部DRAM跑Linux的方案,这方案要整溜,需要耗费不少精力,复杂些的应用还需要团队协作。借此,SEGGER推出的方案是无外置DRAM,使用A9的内部RAM就够用,这种方案的典型案例就是自家的J-Trace Pro,已经采用Zynq并配套这种应用方案,作为功能最强也最贵的调试器,支持千兆以太网和USB3.0。
(3)、对于这款套件,板载了JLINK-OB,用户可以方便的下载程序,并且支持拖拽式编程下载,集成软件包到Embedded Studio里面,并提供超级丰富的各种应用案例代码。

  这个套件基本就是J-Trace Pro硬件方案的翻版,无需外置DRAM,带千兆以太网,USB Host 等。

硬件:

硬件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软件才是推出这个方案的灵魂,大家能想到的案例基本全部提供了。

下面这些全部提供了案例,涵盖加密,压缩,文件系统,网络,USB Host,USB Device,物联网,SSL,Modbus,固件安全等

工程里面每个独立的C文件都是一个独立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之前测试过H7的这种例子,基本全部正常)

楼主:
ReadMe.txt for the Xilinx XC7Z007S SEGGER Eval Software

This project was built for SEGGER Embedded Studio V4.30.
It has been tested with the following versions:
- V4.30

Supported hardware:
===================
The sample project for Xilinx XC7Z007S is prepared
to run on a SEGGER emPower Zynq, but may be used on other
target hardware as well.

Using different target hardware may require modifications.

Configurations:
===============
- Debug
  This configuration is prepared for download into
  internal Flash using J-Link.
  An embOS debug and profiling library is used.
  WARNING: Does not run stand-alone (see notes section)

- Release
  This configuration is prepared for download into
  internal Flash using J-Link.
  An embOS release library is used.

Notes:
======

Included middleware components (object code versions):
================================================
- embOS V5.8.2.2
  - (1.08.01.28) embOS-ARM-ES (embOS designed for ARM and SEGGER Embedded Studio)

- emCompress V2.14
  - (19.00.00) emCompress (Compression system to reduce the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data that must be embedded into an application)

- emCrypt V2.34a
  - (12.50.04) emCrypt PRO
              (PLEASE NOTE: The emCrypt software is classified as dual-use good according to Category 5, Part 2 "Information Security" of
               EC Regulation No 428/2009. It is publicly available object code and can be downloaded from segger.com and therefore
               an export permission according to Art. 22 Abs. 8 und 10 EG-Dual-Use-VO is not required.)

- emFile V5.01
  - (2.00.01) emFile FAT (FAT File system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supporting FAT12, FAT16 and FAT32)
  - (2.00.05) emFile Journaling (Journaling Add-on for emFile)
  - (2.03.00) embOS layer for emFile (abstraction layer for emFile providing OS specific functions)
  - (2.05.00) emFile Encryption (Encryption Add-on for emFile)
  - (2.10.10) emFile FAT LFN Module (Support for Long File Name)
  - Drivers:
    -           emFile RAMDisk
    - (2.10.03) emFile device driver for SD/SDHC/MultiMedia (Device driver for SD / SDHC & Multimedia card)

- IoT Toolkit V2.32
  - (15.00.01) IoT Toolkit

- emNet V3.40
  - (7.60.02) emNet BASE IPv4/IPv6 Dual Stack (TCP/IP Protocol Stack including: IPv4, IPv6, ARP, ICMP, UDP, TCP, DHCPc, DNSc, ACD, Multicast, AutoIP, VLAN and BSD 4.4 Socket Interface, RAW sockets, TFTPc, TFTPs, Loopback device)
  - (7.02.00) emNet FTP Server (File Transfer Protocol (Server))
  - (7.02.10) emNet FTP Client (File Transfer Protocol (Client))
  - (7.03.01) emNet NetBIOS Name Service (NetBIOS Name Service protocol)
  - (7.03.02) emNet (m)DNS/LLMNR/DNS-SD Server(DNS protocol based servers)
  - (7.07.03) emNet SNMP Agent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 (7.08.01) emNet DHCP Server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Server)
  - (7.08.03) emNet UPnP Universal Plug&Play module
  - (7.14.00) emNet SNTP Client 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 (Client)
  - (7.16.00) emNet SMTP Client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Client))
  - (7.19.00) emNet MQTT Client MQ Telemetry Transport (MQTT) protocol (Client)
  - (7.22.00) emNet CoAP Server/Client
  - (7.40.00) emNet WebSocket WebSocket protocol
  - (7.30.00) embOS layer for emNet (abstraction layer for emNet providing OS specific functions)
  - Drivers:
    - (7.01.47) emNet CADENCE (emNet driver for CPUs with integrated Ethernet controller using CADENCE Ethernet IP)

- emWeb V3.40
  - (7.05.00) emNet Web Server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rver))

- emModbus V1.02h
  - (14.00.00) emModbus Master (Modbus Master stack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14.00.01) emModbus Slave (Modbus Slave stack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14.xx.xx) embOS layer for emModbus (Abstraction layer for emModbus providing OS specific functions)

- emSecure RSA V2.42
  - (12.02.03.14) emSecure-RSA SP-SCL

- emSecure ECDSA V2.42
  - (12.02.13.14) emSecure-ECDSA SP-SCL

- emSSH V2.50
  - (15.10.00) emSSH (Secure Shell)
              (PLEASE NOTE: The emSSH software is classified as dual-use good according to Category 5, Part 2 "Information Security" of
               EC Regulation No 428/2009. It is publicly available object code and can be downloaded from segger.com and therefore
               an export permission according to Art. 22 Abs. 8 und 10 EG-Dual-Use-VO is not required.)

- emSSL V2.58a
  - (7.11.00) emSSL (Secure Socket and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Library)
             (PLEASE NOTE: The emSSL software is classified as dual-use good according to Category 5, Part 2 "Information Security" of
              EC Regulation No 428/2009. It is publicly available object code and can be downloaded from segger.com and therefore
              an export permission according to Art. 22 Abs. 8 und 10 EG-Dual-Use-VO is not required.)

- emUSB-Device V3.34
  - (9.00.00) emUSB-Device BASE (USB core + HID component)
  - (9.00.01) emUSB-Device Bulk Component (Bulk component + Windows driver (binary))
  - (9.00.03) emUSB-Device MSD Component (MSD component)
  - (9.00.04) emUSB-Device CDC Component (CDC component)
  - (9.00.05) emUSB-Device MSD-CDROM Component (MSD-CDROM component)
  - (9.00.07) emUSB-Device Printer Component (Printer Class component)
  - (9.00.08) emUSB-Device DFU Class (DFU class)
  - (9.00.10) emUSB-Device MTP Component (Media Transfer Protocol Component)
  - (9.00.11) emUSB-Device SmartMSD Component (Virtual mass storage device component)
  - (9.00.12) emUSB-Device Video Class (Video Protocol class (UVC))
  - (9.00.13) emUSB-Device Audio Component (Audio Protocol class)
  - (9.01.05) embOS layer for emUSB-Device (Abstraction layer for emUSB-Device providing OS specific functions)
  - (9.07.10) emUSB-Device-IP (IP-over-USB component to let USB devices be easily accessed with a web browser)
  - Drivers:
    - (9.10.72) emUSB-Device target driver Xilinx Zynq 7000 series (Target driver for Xilinx Zynq 7000 series)

- emUSB-Host V2.24g
  - (9.30.00) emUSB-Host BASE (emUSB Host Stack incl. MSD and HID)
  - (9.35.00) emUSB-Host Printer Class (emUSB-Host Printer Class)
  - (9.35.02) emUSB-Host CDC Class (emUSB-Host CDC class)
  - (9.35.03) emUSB-Host FTDI UART support (emUSB-Host FTDI UART support)
  - (9.35.04) emUSB-Host Bulk (emUSB-Host Bulk (vendor) class)
  - (9.35.06) emUSB-Host CCID (emUSB-Host CCID class)
  - (9.35.07) emUSB-Host MIDI (emUSB-Host MIDI class)
  - (9.35.08) emUSB-Host Audio (emUSB-Host Audio class)
  - (9.35.10) emUSB-Host MTP Class (emUSB-Host MTP class)
  - (9.37.10) emUSB-Host LAN (emUSB-Host LAN Component)
  - (9.60.00) embOS layer for emUSB-Host (Abstraction layer for emUSB-Host providing OS specific functions)
  - Drivers:
    - (9.40.03) emUSB-Host EHCI driver (emUSB Host driver for EHCI-compliant host controllers)

网友:
越来约感觉学不动了

网友:
这个只能在自家的SEGGER Embedded Studio 编译?然后用jlink下载吗?zynq有很大部分是和fpga交互的,官方的ide这方面这方面做的不错了,不知道这个第三方的ide在fpga交互方面如何整合进去。

网友:
看一下,里面都是lib库文件,这个正式使用要钱吗?

网友:
看来这个 A9 飙起了还是有点难度的,哎,还是放弃了哟,等后续有机会还是玩玩 stm32h745/747 方案的芯片拉倒了 喔

网友(2021-08-25):
哇,又出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