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5电路发送数据时,串口rx能收到数据0xff,请教哪的问题?

楼主(2021-07-05):
一直用的485通讯电路,主芯片换成国产的GD的,发现在串口一直往外发送数据时,串口一直能接收到数据0xff:用示波器观察rx口线电平,确实在高低变化;TX不往外发送数据RX就没有波形;电路反复检查没问题;所以就很疑惑?请教坛友们;
1、怀疑时程序配置问题,后换成其给定的例程,还是不行;
2、直接拆掉光耦,用usb转TTL的方式连接,测试没问题,串口不会收到0xff;
3、怀疑光耦电平的问题,把跟rx和tx有关的那5v换成3.3v,还是不行;

楼主:
一着急  忘了配图了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着急  忘了配图了 无图无真相

可以考虑仅留下U16测试。其它先都去掉。

网友A:
光耦的选型要特别注意,这个东西的速度差别很大。 而且是上升和下降的差别非常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选型要特别注意,这个东西的速度差别很大。 而且是上升和下降的差别非常的大。

嗯 谢谢!

网友B:
RO脚要上拉吧,用这种RI接地的做法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脚要上拉吧,用这种RI接地的做法的话

看很多 自动收发电路 都这样做的

网友:
应该是自动收发电路导致,发送脚高电平时485芯片转换为接收状态,此时485芯片AB脚之间差分电压Vid<-200mV,导致RX脚有一个低电平。但是这个低电平并不符合串口设置停止位和起始位条件;你要看下换成STM32是否可以,如果STM32可以GD的不可以那就可能GD相关IO是否需要设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着急  忘了配图了 无图无真相

波特率9600及以下的话,在RX1进入mcu前加个RC滤波,滤除掉反馈的RX低电平就行了;20R和100nF的就行,可以试试。

网友:
感觉 R121 和 Q6 多余。
6N137 有 5ma 左右 电流驱动即可。 波特率到 250K也没问题。
计算 5mA 和 VCC 对应 ,选择 R124  即可。
R124 接在 K,R124 另一端 接 TX1, A 接 VCC ,貌似更好。

STM32F103  VCC 为 3.3V  , 6N137 5ma 驱动 ,波特率 250K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波特率9600 话。 貌似没有 必要 用 6N137.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还可以在发送时关闭接收中断,发送完成时再打开应该就不会接收到0xFF了,这个GD32的应该是起始位判断有问题。

楼主:
结贴:暂时通过降低波特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