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贴】内存设备使能后,切换画面,屏幕刷新很慢

楼主(2021-07-05):
硬件:STM32F407VETx ,屏幕IC为NT3551,利用FSMC模拟8080时序,使用芯片自带SRAM,空间为64*1024
问题:之前控件数据刷新闪烁,为了解决此问题,使能内存设备后,但是切换画面速度直线下降,暂未找出问题。

网友A:
底层驱动贴出来看下,方便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驱动贴出来看下,方便的话。

谢谢硬汉哥,大概知道了,我的16bpp驱动函数没有优化,直接调用的打点函数,每次打一个像素点都要打16个命令数据,数据量翻了16倍,目前根据V5的优化函数正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