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解决N76E003 把复位引脚配置为输入时 不可多次烧录

楼主(2021-07-05):
---研究了一天  (app V1.49)
解决N76E003 把复位引脚配置为输入时 不可多次烧录 --其它型号没试
选项字有保护值为FB FF FF FF FF FF FF FF 写入后断电复位检测不到IC
在IC锁定保护时 烧录有小瑕疵:(V2.06 也有此问题)
烧录OK --- 烧录失败 --- 烧录OK --- 烧录失败  (循环)   估计烧录失败时IC擦除成功 下次烧录OK
就先这样吧

--硬汉-没问题请应用到新版本

n76e003_flash.c

修改的文件

Session 0_Bu-link_N76E003_复位是复位时的连接.sal

逻辑分析文件 Logic 2.3.29

Session 0_Bu-link_N76E003_复位是输入时的连接.sal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