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请问下IAR烧写程序时出现Invalid memory map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05):
IAR烧写程序时出现Invalid memory map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大概率是你使用了这部分空间,而IAR是没有这部分空间下载算法。 有时候这部分空间你按照Flash方式使用,但这部分空间没有下载算法也会

楼主:
用的IAR8.4,芯片是stm32G070,是应为在IAR下面找不到FlashSTM32G07xxB.board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IAR8.4,芯片是stm32G070,是应为在IAR下面找不到FlashSTM32G07xxB.board的原因吗

iar 8.50.9及以上才支持stm32g030/07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