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文件读写的怪异现象。。

楼主(2021-07-06):
    for(i = 0; i < 22; i++)
    {
        sprintf(bufU, "U0:\\huand\\JPEG\\base\\%02d.jpg", i);
        sprintf(bufN, "N0:\\huand\\JPEG\\base\\%02d.jpg", i);
        fdelete(bufN, NULL);
        fpU = fopen(bufU, "r");
        fpN = fopen(bufN, "w");

        while(!feof(fpU))
            {
            fread(&temp, 1, 1, fpU);
            fwrite(&temp, 1, 1, fpN);
            }

        fclose(fpU);
        fclose(fpN);

    }

如上代码,发现这样拷贝文件,有可能会不成功。比如NAND里已经有这个文件了,就无法覆盖。除非我在开头加入fformat。如果没有加fformat,而是加入红色字体的fdelete,先把文件删除再拷贝,就有可能导致硬件故障中断。。百思不得其解。硬汉兄帮忙分析一下?如下是我的NAND(MT29F4G08)配置,不清楚是否正确,也请帮忙看一下:
  /* hnand1.Init */
  hnand1.Init.NandBank = FMC_NAND_BANK3;
  hnand1.Init.Waitfeature = FMC_NAND_WAIT_FEATURE_DISABLE;
  hnand1.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NAND_MEM_BUS_WIDTH_8;
  hnand1.Init.EccComputation = FMC_NAND_ECC_ENABLE;
  hnand1.Init.ECCPageSize = FMC_NAND_ECC_PAGE_SIZE_2048BYTE;
  hnand1.Init.TCLRSetupTime = 1;
  hnand1.Init.TARSetupTime = 1;
  /* hnand1.Config */
  hnand1.Config.PageSize = 2048;
  hnand1.Config.SpareAreaSize = 64;
  hnand1.Config.BlockSize = 64;
  hnand1.Config.BlockNbr = 2048;
  hnand1.Config.PlaneNbr = 2;
  hnand1.Config.PlaneSize = 4096;
  hnand1.Config.ExtraCommandEnable = DISABLE;
  /* ComSpaceTiming */
  ComSpaceTiming.SetupTime = 3;
  ComSpaceTiming.WaitSetupTime = 5;
  ComSpaceTiming.HoldSetupTime = 4;
  ComSpaceTiming.HiZSetupTime = 5;
  /* AttSpaceTiming */
  AttSpaceTiming.SetupTime = 3;
  AttSpaceTiming.WaitSetupTime = 5;
  AttSpaceTiming.HoldSetupTime = 4;
  AttSpaceTiming.HiZSetupTime = 5;

网友A:
每个函数的返回值加上,看看那个反馈错误了以及错误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函数的返回值加上,看看那个反馈错误了以及错误类型。

它会导致死机,也就是硬件故障,估计也看不到返回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会导致死机,也就是硬件故障,估计也看不到返回值吧?

硬件异常的话,那底层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