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关于 guix 使用的字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搞成像 emwin 那样的方法实现 ?

楼主(2021-07-06):
请教下,关于 guix 使用的字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搞成像 emwin 那样的方法实现 ?

貌似感觉像 emwin 那样的字库,显示清晰,产生的文件又小,而目前这个 guix 貌似产生的字库文件又大,显示效果一般,如果使用 4bpp 的话,是比较清晰,但是产生的文件大了很多很多

网友:
我感觉是GUIX Studio字体数据提取的问题。

常用的字,可以用小字库实现。这样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