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如何理解打印到flash

楼主(2021-07-06):
我在学习DSP库的不限点数FFT的例程里,看到这段代码。说是可以节省RAM,将数组存放到flash里,可是对于这样的操作不甚理解。
请问各位哪里可以学懂这样的操作,如果直接讲懂最好。

网友:
你是不是理解有偏差。

这个很好理解的,FFT变换需要大批量sin和cos值,要么存到内部flash,要不存到ram,以F429为例,有256KB RAM,2MB Flash

我们存到2MB Flash是不是更好些,余量很大。操作看例子,8192点和16384点就是存到内部Flash的,const前缀修饰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