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加速背景图渲染

楼主(2021-07-06):
在WM_PAINT中渲染背景图,每次刷新按钮都会重绘背景,我的屏是800*480,导致按钮图片刷新会变慢,如果只画一次背景图,当切换按钮的图片时又导致按钮所在背景图区域被抹去。

请教下 怎么能够只显示一次背景图 而又不影响别的显示?

网友A:
虽然每次都进,但不是每次都刷新整个背景。而裁剪绘制仅需要重绘的地方。

如果你那边处理器绘制这些比较吃力,建议主界面不使用窗口机制,直接贴个图,再添加几个按钮图标即可,简单省事,自己维护绘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每次都进,但不是每次都刷新整个背景。而裁剪绘制仅需要重绘的地方。

如果你那边处理器绘制这些比较 ...

好的 我试试,谢谢楼主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