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V2.07版固件,将完善按键驱动程序,快速调节范围比较大的整数参数

楼主(2021-07-07):
V2.07版固件,将完善按键驱动程序,支持两键编辑模式,用来快速调节范围比较大的整数参数。
比如:模拟信号发生器的电压值,网络参数中的IP地址、端口号等。

操作方法: 长按S键进入两键编辑状态后
    - 短按S键 +1
    - 短按C键 - 1
    - 长按S键自动连续+1,超过5秒,连续+10,超过10秒,连续+100
    - 长按C键自动连续-1, 超过5秒,连续-10,超过10秒,连续-100
    - 停止按键操作1秒后,长按C退出编辑状态

说明: V2.0.7之前的固件也支持快速编辑参数,不过调节方式搞的人有点手忙脚乱,以前版本操作如下:
    - 按一下C键,再长按S键自动连续递增
    - 按一下S键,再长按S键自动连续递减
    - 长按C键是退出

按键消息代码已经支持如下几种:
    KEY_1_DOWN,         /* 1键按下 */
    KEY_1_UP,           /* 1键弹起单击 */
    KEY_1_LONG_DOWN,    /* 1键长按 */
    KEY_1_LONG_UP,      /* 1键长按后的弹起 */
    KEY_1_AUTO_UP,      /* 1键长按后自动发码 */
    KEY_1_DB_UP,        /* 1键双击 */
    KEY_1_IDLE_LONG,    /* 空闲 1000ms 后的长按事件 */

网友:
这个功能很有意义

网友A:
支持下

操作方法: 长按S键进入两键编辑状态后
    - 短按S键 +1
    - 短按C键 - 1
    - 长按S键自动连续+1,超过5秒,连续+10,超过10秒,连续+100
    - 长按S键自动连续-1, 超过5秒,连续-10,超过10秒,连续-100
    - 停止按键操作1秒后,长按C退出编辑状态

这里 长按S键自动连续-1,是笔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操作方法: 长按S键进入两键编辑状态后

对,应该是C键。

网友B:
手持版信号发生器有了,手持版示波器可否也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持版信号发生器有了,手持版示波器可否也加上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