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 threadx os v6.1.7 + guix v6.1.7 ,mdk ac6 优化等级设置为最高时,有时系统启动会崩溃 ??

楼主(2021-07-07):
请教下,使用 threadx os v6.1.7 + guix v6.1.7 ,mdk ac6 优化等级设置为最高时,有时系统启动会崩溃 ??v6.1.7 os 启动文件使用的是  ... ...\ThreadX\ports\cortex_m7\ac6\example_build\sample_threadx 里面的源文件
tx_initialize_low_level.S

吧系统优化等级设置为 -O1 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貌似之前的 <= v6.1.5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这种的得排查下,可以使用此贴方法

关键时候,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7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得排查下,可以使用此贴方法

关键时候,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 ...

这个方法貌似还不错,多谢多谢了啊

网友B:
举个因优先级导致死机的案例:局部变量在低优化等级下不会立即销毁,高优先级时可能会立即销毁,如果代码不够严谨在函数外部操作局部变量就有可能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因优先级导致死机的案例:局部变量在低优化等级下不会立即销毁,高优先级时可能会立即销毁,如果代码不 ...

我目前 关于 guix 的资源文件是放在外部 qspi 里面的,我刚刚把 关于 guix 所以程序都设置优化等级为 -O1, 程序运行都正常,

整个工程优化等级设置为贼高,现在整个程序运行都是正常,

我刚刚把 h743 单片机内部的 2MB flash 下载算法改成了 16MB 的,只是修改大小而已,等会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