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H7 片内内存和片外内存混合使用问题

楼主(2021-07-07):
新手 请教下,2个内存,怎么混合使用。 比如我想有个任务在片内内存运行。初始化的时候 只初始化了片外内存,rtos  也初始化在片外上。
#define SDRAM_BASE_ADDR                0xA0000000
init_memory((void *) MEM_BASE_ADDR,MALLOC_MEM_SIZE);

#define freertos_sdram SDRAM_BASE_ADDR + SDRAM_SIZE - OS_RAM_SIZE,OS_RAM_SIZE
vPortDefineHeapRegions((HeapRegion_t*)freertos_sdram);

网友A:
这两个适合你。

基于STM32H7的TCM,SRAM,SDRAM等六块内存区的动态内存分配,含MDK和IAR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071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6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适合你。

基于STM32H7的TCM,SRAM,SDRAM等六块内存区的动态内存分配,含MDK和IAR

多谢。 硬汉哥,请教下,如果照我上边那么初始化,是不是每次申请内存都是申请的外部内存。而内部内存不会被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硬汉哥,请教下,如果照我上边那么初始化,是不是每次申请内存都是申请的外部内存。而内部内存不 ...

那种情况下是调用FreeRTOS的API进行申请的话,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情况下是调用FreeRTOS的API进行申请的话,是的。

硬汉哥,如果楼主这种情况下,用malloc_irq()申请,或者用malloc 申请。由于初始的内存是外部sdram,那是不是也是申请的外部内存呢?

网友B:
如果在rtos 系统中可以直接使用吗,不需要关闭中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如果楼主这种情况下,用malloc_irq()申请,或者用malloc 申请。由于初始的内存是外部sdram,那是 ...

楼主位的修改,只是修改了FreeRTOS的,修改不了C库的malloc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rtos 系统中可以直接使用吗,不需要关闭中断吗

RTOS中使用,如果没有做多任务支持,需要做支持。

使用RTOS的动态分配API不用,本身已经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情况下是调用FreeRTOS的API进行申请的话,是的。

调用my_malloc(),呢。
void * my_malloc (unsigned int size)
{
        void *p;
        INTX_DISABLE();
        p = malloc_irq(size);
        INTX_ENABLE();
        return p;
}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用my_malloc(),呢。
void * my_malloc (unsigned int size)
{

这样的方式申请是不是也不会使用到内部内存,由于初始化没有初始化内部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my_malloc(),呢。
void * my_malloc (unsigned int size)
{

开关中断不好,因为申请时间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时间略长,影响中断实时性,OS下考虑用调度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方式申请是不是也不会使用到内部内存,由于初始化没有初始化内部内存

1 内部SRAM无需初始化,上电就可以自由访问
2 是否申请了,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设置malloc用的那个存储区,他就申请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内部SRAM无需初始化,上电就可以自由访问
2 是否申请了,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设置malloc用的那个存 ...

了解了 多谢 硬汉哥

网友:
硬汉哥,如果在stm32cube ide中使用6块内存的方式动态分配,mdk的配置可以兼容吗。cube ide 如何分散加载内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中断不好,因为申请时间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时间略长,影响中断实时性,OS下考虑用调度锁。

硬汉哥,是否有freertos 下内存管理的例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是否有freertos 下内存管理的例子呢

直接调用其API即可,很简单。无需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其API即可,很简单。无需例子。

我想说的是 带操作系统的 ,动态申请外部sdram的例子。带操作系统申请外部sdram时候,是不是和裸机不同呢??

网友(2021-08-06):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 带操作系统的 ,动态申请外部sdram的例子。带操作系统申请外部sdram时候,是不是和裸机不同呢 ...

加个互斥信号量,方便多任务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