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今天看到一个三引脚的电容,大伙有没有见过的

楼主(2021-07-07):
(图片)

网友A:
什么板子,挺漂亮的,3只脚的电容见过,穿心电容本质上也是3脚电容

网友B:
三端电容,据说滤波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挺漂亮的,3只脚的电容见过,穿心电容本质上也是3脚电容

在网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端电容,据说滤波效果会更好

好像是的。

网友C:
馈通式电容器,接地引脚等效ESL较低,因此其谐振频率较高,对高频信号的插损更高。

网友D:
贴片式的用的挺多的吧,插件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馈通式电容器,接地引脚等效ESL较低,因此其谐振频率较高,对高频信号的插损更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式的用的挺多的吧,插件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器件。

网友E:
苹果板子上早就用了,贴片式的,可惜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板子上早就用了,贴片式的,可惜成本太高。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是两个电容共地的那种,贴片的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