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SetOrientation设置显示方向怎么不起作用?
特别照顾组

楼主(2021-07-07):
使用GUI_SetOrientation(GUI_MIRROR_X | GUI_MIRROR_Y);

切换方向,一致没见换过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看硬汉的实例也是用这个函数啊

网友:
GUI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要够大,只要够一个显示屏的显存才可以。

楼主:
没那么多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多内存。

这种的话,可以参考我们V5,修改LCD的扫描方式。

网友A(2021-12-15):
有解决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解决么?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看下你的GUI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有多大,至少要够存储1-2帧整屏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