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控件Generic Scroll Wheel,Numeric Scroll Wheel和String Scroll Wheel的区别

楼主(2021-07-08):
他们的区别主要在参数配置上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还是V6.1.7里面新增的Generic Scroll Wheel好用,之前的String Scroll Wheel非常不好用,应该说贼难用。

网友(2022-02-28):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还是V6.1.7里面新增的Generic Scroll Wheel好用,之前的String Scroll Wheel非常不好用,应 ...

Generic Scroll Wheel
中滚动列表,如何避免列表控件跳转影响列表滑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