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任务卡死在while循环

楼主(2021-07-08):
任务卡在这个while循环,但是这个while里面的条件已经不满足
初步判断是里面申请的动态内存释放失败
调试信息如下

楼主:
图你好像没有审核过,审核大大

网友A:
申请后,一定要判断返回值,是否有效申请了再使用,感觉这个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后,一定要判断返回值,是否有效申请了再使用,感觉这个地方有问题。

你看我的申请函数,我已经判断过了,而且是成功的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发现在需要判断的while循环里面的那个变量的定义加了volatile 关键字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该关键字的用法,
还有一个问题是vPortFree没有释放的问题,我在使用vPortFree之后,再把已经释放掉的指针手动置NULL,就解决了heap_4.c的警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