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 USB Host 枚举设备失败

楼主(2021-07-09):
现在问题是主函数的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中无法枚举成功,下推发现是无法获得设备描述符,URB一直是notready或者error。时钟用的是HSI48,板子是STM32H755, 想问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方便的话,发下你的时钟配置看下。

网友A:
你用的是内部HSI实现480MHz吗,那你这里配置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3);是不对的,应该是SCAL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内部HSI实现480MHz吗,那你这里配置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 ...

是使用内部hsi实现480Mhz,但好像scale0就无法运行

网友B:
内部供电开了么 HAL_PWREx_EnableUSBVoltageDetec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使用内部hsi实现480Mhz,但好像scale0就无法运行

那最好降低主频速度和这个匹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供电开了么 HAL_PWREx_EnableUSBVoltageDetector()

开了的,可以正常识别usb连接但没办法枚举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用得STM32H743,用在HSE作为系统时钟来源,400Mhz。
也是卡在了枚举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用得STM32H743,用在HSE作为系统时钟来源 ...

也还没有,怀疑是时钟配置问题但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用得STM32H743,用在HSE作为系统时钟来源 ...

你用的HSE的话,直接跑我们的例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用得STM32H743,用在HSE作为系统时钟来源 ...

解决啦,两个原因,一是看接线是否接反了(我是),二是如果你用了hal库,他有个hal_delay的定义是弱定义,如果用生成的工程,在程序的别处可能另外定义了这个函数,我这边另外定义了这个函数且为空函数,所以要将空函数这个注释掉,就可以枚举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问题,麻烦问一下,带操作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