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以太网] H7-TOOL的WiFi通信方式开整,也将支持局域网和外网控制,比如无线串口,无线CAN,无线脱机烧录,无线RTT,无线示波器等

楼主(2021-07-09):
wifi通信去年就整好了,只是一直没有配合上位机。

近期开始整WiFi方式,方便用户使用。

上位机所有功能都将增加wifi机制,比如无线串口,无线CAN,无线脱机烧录,无线RTT,无线示波器等

网友A:
之前也在整这个wifi模块,用的server tcp, 不知道为啥发送快了就老是丢包,或者发送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在整这个wifi模块,用的server tcp, 不知道为啥发送快了就老是丢包,或者发送失败。

之前我做过一个和matlab通信的案例,稳定性不错,用的826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网友B:
DAPlink也可以无线嘛?我感觉可以这样做,H7-Tool上位机连接无线h7-tool。上位机虚拟一个usb设备出来。作下透传,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无线DAPlin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Plink也可以无线嘛?我感觉可以这样做,H7-Tool上位机连接无线h7-tool。上位机虚拟一个usb设备出来。作下 ...

DAPLINK无线调试外网调试后面安排,当前先把H7-TOOL上位机的所有功能做个WiFi方式,支持下局域网和外网。

PS: 你说的方法,我觉得理论上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做过一个和matlab通信的案例,稳定性不错,用的826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 ...

好的,谢谢硬汉,我去cc

网友:
引用 楼主:
DAPLINK无线调试外网调试后面安排,当前先把H7-TOOL上位机的所有功能做个WiFi方式,支持下局域网和外网。 ...

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
666, 好消息不断

网友:
软件功能越来越强大,赞赞赞!!!

楼主:
ESP32 WiFi已经开始调试。

网友C:
期待新固件开源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新固件开源那

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