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关于USB FS CDC 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21-07-09):
问题是在一块自己的板,下面是原理图  DM和DP直接接单片机,VBUS未接任何东西,USB FS CDC使用CUBEMX 生成的,未改参数,栈大小也扩大了,USB线接电脑后,上电,显示  ,设备管理器里是unknown device。用另一块ST NUCLEO可以正常显示串口,应该不是驱动问题。有玩过的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A:
这个无法识别是枚举没有成功。

网友B:
你这电路都连错了,真正的usb_dm   usb_dp都没有连呢。  看看usblc6的手册吧

网友C:
差分线上没有接没上下拉电阻

网友A:
赞,贴图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贴图更能说明问题。

有用就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法识别是枚举没有成功。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都连错了,真正的usb_dm   usb_dp都没有连呢。  看看usblc6的手册吧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上没有接没上下拉电阻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