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国芯CCM4202烧录失败问题,线长后信号波形惨不忍睹【已解决】

楼主(2021-07-09):
客户反映1拖4烧录国芯CM4202板子,烧录失败。增加SWD时钟延迟不能解决问题。
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波形,波形问题很大。

现象:
(1)单路模式,短线(20cm)烧录没问题,延长到80CM烧录失败,示波器X10档位探头碰上SWCLK线可以烧录成功。
  (2)  多路模式,20CM短线一拖四模式,偶尔成功,大部分不成功。
(3)增加时钟延迟不能解决问题,500KHz故障现象一样。

初步推测原因:
(1) 阻抗不匹配会导致信号振铃严重,振铃幅度越过MCU的电平识别门槛,肯定会导致失败
(2) 线间耦合干扰方面的问题,因为波形跳变非常陡峭,容易辐射到相邻信号线

接线图:
60CM屏蔽线+20cm杜邦线

板子SWD端口上的波形(示波器X10档位)

局部放大:

初步分析:
这个波形实际上是烧录成功的波形,SWCLK时钟信号的抖动还没触发电平识别反转。撤掉探头,烧录失败,无法测量波形。
SWCLK上升中途电平突然回撤,估计和SWDIO下降沿启动有关。
SWCLK下降沿也很陡,耦合到SWDIO信号线,不过幅度很低,不至于电平错乱。

解决方案:
1、使用屏蔽线,线长60CM.
2、在目标板端 SWCLK 和 GND之间增加电容100pF, 已加装到屏蔽线小板上
3、烧录配置中,单路和多路时钟延迟设置为10 (大概1.5M的时钟速度)

因为客户的SWD线序和我们屏蔽线转接板不同,需要飞线接到治具的探针,此飞线长度最好控制在5CM内。

高级配置中需要修改多路SWD时钟延迟为10 (大概1.5MHz)

其他:
关于阻抗匹配问题,STM32芯片很少遇到,估计和SWD接口内置的上下拉电阻有关。
国产的芯片遇到这种问题相对较多,也许国产的芯片GPIO跳变沿一般没做斜率限制,速度过高反而容易出问题。

楼主:
已解决。等待客户验证。

网友:
赞,又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