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的dropdown控件的点击收起列表后的问题

楼主(2021-07-10):
在dropdown控件的下面有一个edit控件,由于dropdown是点击完收起,速度挺快,经常导致会点到下面的edit控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如果能够实现触摸释放再收起列表就好了

网友:
那就向上浏览,你看看你那边是否合适。

网友(2021-11-16):
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能向上浏览呢?

网友A:
创建下拉框的时调用DROPDOWN_CF_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下拉框的时调用DROPDOWN_CF_UP

对,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