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D32F305RET6移植filex与usbx时使用ux.a和fx.a包时调用fx和ux的初始化函数系统不能复位!

楼主(2021-07-10):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参考官方threadx的例程移植tx、fx和ux
移植芯片:gd32f305ret6
平台:iar 8.32
移植方式:将ux、fx、tx的源文件编译成对应的ux.a、fx.a、tx.a,然后在工程中导入这3个.a文件进行编译。
移植步骤:先创建几个任务进行tx的调试,没有问题。然后再加入filex与usbx的移植,仅仅调用了对应初始化程序:fx_system_initialize();ux_system_initialize(memory_pointer, USBX_MEMORY_SIZE, UX_NULL, 0);
                然后仿真时自动运行,点击停止发现进了硬件中断
规避方式:将ux.a和fx.a从工程中删除,将ux与fx的源文件导入到工程中编译,如此就正常了!

可是明明编译的源文件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使用.a文件就出现异常呢?而为什么使用ux.a又没有问题?   求大神指导,毕竟源文件都导入后编译时间太长了!

另外,小饼干我主要想实现usbx(主机)在gd单片机上的移植,有大神做过吗?跪求指导!

网友:
封装成库与源码的最大区别是源码中用到的宏定义,封装后,你设置宏定义是不起作用的。

usbx host的话,下载H7的ThreadX软件包,里面有个host例子,我没用过host

楼主:
找到原因了,FPU要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FPU要关掉!

谢谢结贴最终原因。

此芯片是M4内核,而不是M4F内核。

网友(2022-06-28):
usbx(主机)在gd单片机上的移植,大神能发个例子参考下嚒?

网友:
请教下楼主,是使用filex+usbx+兆易创新的USB库完成的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