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unicode转gb2312的方法吗,或者unicode(点阵)字库

楼主(2021-07-11):
上位机发的数据是unicode编码,
在网上找的字库取模软件生成的以及字库芯片都是gb2312,
谁知道生成unicode字库的工具,或者unicode转gb2312的方法,不查表的那种

网友A:
emWin的FontCvt生成的是unicode编码。
gb转unicode只能查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unicode编码和gb2312编码两者毫无规律,查表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FontCvt生成的是unicode编码。
gb转unicode只能查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用FontCvt选择字符范围,然后保存成sif,
假如一个字符的点阵是48字节,总共有100个字符,
那么从后往前截取4800字节就是转换出来的点阵数据,是这样用的吗?

请问有什么文档介绍sif、xbf的数据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