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在H743上移植了LVGL,屏幕是1024*600的,跑LVGL的demo只有几帧,多了十几帧。。

楼主(2021-07-11):
想问下有没有优化方向,参考下。

网友:
有没有开MAD2D

楼主:
lv_conf头文件内LV_USE_GPU_STM32_DMA2D 开启了,但是测试发现开不开影响不大,显示效果基本相同。
另外,lv_port_disp_init用的是第三种方法Create TWO screen-sized buffer。在disp_flush内开启LTDC中断,在中断内调用lv_disp_flush_ready。

网友(2023-04-20):
同样的问题,请问优化的方向么

网友:
显示模式切换到One buffer试一下demo

网友:
KEIL优化等级调到O2

网友:
大屏就是这样, 算力一下子上去了几倍

网友:
1、不使用打点函数,使用DMA2D中断传输,这个极大影响效率
2、开启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