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D cache打开关闭的现象

楼主(2021-07-12):
现象:1、当在启动后SCB_EnableICache();SCB_EnableDCache()全部调用,emwin在切换界面的时候,界面会先左右抖动下(个别界面),然后进入新的界面,新的界面显示正常;
2、不调用SCB_EnableDCache,只是流畅性上有些损失,切换界面不会左右抖动;

请问下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帮忙找下思路,谢谢!

网友A:
Cache主要是花屏,但不会抖动。
简单切换个对话框试试,如果不正常得排查下程序驱动方便的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che主要是花屏,但不会抖动。
简单切换个对话框试试,如果不正常得排查下程序驱动方便的配置了

切换了对话框, 只有两个对话框是出现附件中的现象, 按钮旋转的时候 数字刷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换了对话框, 只有两个对话框是出现附件中的现象, 按钮旋转的时候 数字刷新

有小视频吗,方便的话,整个小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视频吗,方便的话,整个小视频看看。

录了一段旋钮操作的视频,帮忙看下这个现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视频吗,方便的话,整个小视频看看。

我在任何一个窗口,只要调用GUI_MEMDEV_Create这个函数,申请出来内存再立马删除(不使用), 就不会出现抖动的问题。有点疑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录了一段旋钮操作的视频,帮忙看下这个现象, 谢谢!

这个不正常,闪烁太厉害了。

你的emWin三缓冲或者窗口存储设备开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任何一个窗口,只要调用GUI_MEMDEV_Create这个函数,申请出来内存再立马删除(不使用), 就不会出现抖 ...

这有点太诡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正常,闪烁太厉害了。

你的emWin三缓冲或者窗口存储设备开了吗

只开了三缓冲, 窗口存储设备没开, 开窗口存储设备也是这样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开了三缓冲, 窗口存储设备没开, 开窗口存储设备也是这样闪烁

基本可以确定你的底层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确定你的底层是有问题的。

好的 谢谢硬汉, 我再检查下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