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使用Touchgfx如何旋转屏幕180度?

楼主(2021-07-12):
由于结构需要,软件方面需要将屏幕倒立显示,看了TouchgFX貌似没有将屏幕倒立的设置,只有横竖屏,屏幕驱动又没有接口去修改,STM32 LTDC和DMA2D貌似也无法实现,那么咋办呢。。。

网友A:
touchgfx好像没看到可以旋转180度的选项,但是屏幕有引脚可以通过电平选择从上往下刷新还是从下往上刷新,还有从左往右和从右往左,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让你屏幕转180度。我也没试过,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B:
这个只能手动旋转显存了。

网友C(2022-03-29):
引用 网友A:
touchgfx好像没看到可以旋转180度的选项,但是屏幕有引脚可以通过电平选择从上往下刷新还是从下往上刷新, ...

你好,请教一下怎么配置程横竖屏切换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怎么配置程横竖屏切换呢,谢谢

我们已经实现了,取决于硬件,就是LCD有两个引脚,1个引脚是控制从左到右刷新,1个引脚是控制从上到下刷新。原来一个 高电平,一个低电平,然后你用MCU的两个引脚控制这两根线,电平反一下,屏幕就反了,而且我们的屏幕这块对时序没有要求,因此非常方便,不用考虑LTDC刷新可能造成的影响。具体屏幕引脚电平高低要问你们的硬件是怎么配置的,屏幕翻转完了,再把触摸坐标改成反的,就翻转完了。
我试过翻转内存的方法,但是它有的时候刷新屏幕某一块区域,不是一次刷新整个屏幕,然后touch 又不是开源的,没找到touch刷新内存的接口,所以就没用软件翻转内存的方法实现,最后是修改硬件实现的。
不过还要提一嘴,翻转屏幕需要你的屏幕支持, 如果屏幕不支持,就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怎么配置程横竖屏切换呢,谢谢

看错问题了,横竖屏,是touch配置的,Config->Diplay->Diplay Orientation,可以配成横的还是竖的。不过我们没有实现在应用里横竖切换,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得准备两套UI,不然切不成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问题了,横竖屏,是touch配置的,Config->Diplay->Diplay Orientation,可以配成横的还是竖的 ...

我也只是看到这样的配置,config里面配置也只是相当于只有一个方向的显示,不能在软件运行的时候动态改变显示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手动旋转显存了。

屏幕驱动芯片一般可以调整颜色的大小端吗?R5G6B5 和 G3B5R5G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驱动芯片一般可以调整颜色的大小端吗?R5G6B5 和 G3B5R5G3

没留意过这种的。

这种的用MDMA传输倒是非常方便,可以调节字节顺序。

网友:
最好不要轻易答应旋转180,让结构和硬件想办法,不然带给自己后续很多工作和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