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关于GUIX的中文字体占用内存的问题

楼主(2021-07-12):
昨晚看了GUIX的字体功能方面的代码,发现GUIX的字体采用的是直接内存访问的方法,所以产生了一个疑问:有大量字符的中文字体是怎么处理的?也是全部读入内存吗?

网友:
对,要读到内存映射方式的外设,比如SDRAM,SRAM, QSPI Flash等。

网友:
gx_port.h中有这个定义
#define GX_CONST                            const

所以字体的数据,是作为RO(read-only)存在的,是不可修改的。
在MCU上,支持XIP的情况下,占用的FLASH类的空间而不是RAM空间。如果不支持XIP,那么才需要把FLASH中的代码和数据复制到RAM中。

楼主:
有些中文字库体积很大,那就很被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中文字库体积很大,那就很被动了

如果使用全字库的话,需要有大容量的SDRAM或者QSPI 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全字库的话,需要有大容量的SDRAM或者QSPI Flash。

感觉 guix 的字体处理这块设计的不怎么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 guix 的字体处理这块设计的不怎么理想,

对,我也觉得,还有改进空间,集中在GUIX Studio的字体提取上,最好不使能抗锯齿就可以有好的字体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也觉得,还有改进空间,集中在GUIX Studio的字体提取上,最好不使能抗锯齿就可以有好的字体效果。

是的,再者单片机搞那么多的字体抗锯齿处理数据量也不小,毕竟单片机不是 电脑及 传说中 A 系列的处理器,资源有限,速度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