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重绘消息中绘制图片没有反应,当按键变更时。一直都是解锁的图片。

楼主(2021-07-13):
在重绘消息中绘制图片没有反应,当按键变更时。一直都是解锁的图片。

网友A:
你在WM_PAINT消息里面得触发执行WM_PAINT消息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WM_PAINT消息里面得触发执行WM_PAINT消息才可以。

你的意思是按键并没有出发重绘消息?那怎么样才能使按键触发重绘消息,改变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WM_PAINT消息里面得触发执行WM_PAINT消息才可以。

我在定时器中加入无效化窗口,但是这样按键读取有时候会失灵,没加之前按键是正常的。

网友:
在按键消息里重绘,不是在timer或paint消息里。

网友:
你这么高频次重绘整个窗口,不卡才怪呢。CPU被吃光了,扫描按键的机会都丢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定时器中加入无效化窗口,但是这样按键读取有时候会失灵,没加之前按键是正常的。

这个定时器10ms无效化一次,绝对的卡死,也没时间去处理你的按键了。建议在Lock_Flag翻转的时候重绘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定时器中加入无效化窗口,但是这样按键读取有时候会失灵,没加之前按键是正常的。

设置局部无效化,另外需要修改的时候再触发,不用每次都触发。

你也可以使用按钮控件,设置按钮自定义回调为你这个图片来实现,这样更新时候仅更新这个按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局部无效化,另外需要修改的时候再触发,不用每次都触发。

你也可以使用按钮控件,设置按钮自定义 ...

请问下这个局部无效化是那个函数?我把它放到按键里面就行了,就不放到定时器里面是这意思把。还有如何设置按钮自定义回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局部无效化是那个函数?我把它放到按键里面就行了,就不放到定时器里面是这意思把。还有如何设 ...

1、 局部无效化WM_InvalidateRect()
2、按钮自定义回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第47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局部无效化WM_InvalidateRect()
2、按钮自定义回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 ...

好的 谢谢 我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