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 Duo协议栈支持一个网口绑定多个IP嘛

楼主(2021-07-13):
如题,NetX Duo支持一个网口绑定多个IP地址嘛?用LWIP实现这种效果,需要自己修改netif结构体和arp的处理的才能做到

网友:
这个?

ThreadX NetXDUO中的Multihome多宿主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456&fromuid=58

网友:
这个功能是支持的。可以参考这个示例驱动:https://github.com/azure-rtos/ne ... twork_driver.c#L206
目前发布的大部分网卡驱动是一对一绑定的,就是一个物理网卡对应一个逻辑接口,一个逻辑接口对应一个IPv4地址。楼主的想法应该是希望将一个物理网卡对应到多个逻辑接口,从而支持多个IPv4的地址。这个就需要在网卡驱动成做一定的映射处理,见上面链接中的参考代码。

网友:
lwip原生支持这么做,之前做过一个16插槽的机框,每个插槽对应一个虚拟网卡,有独立的ip地址。电脑访问它就像访问16个独立设备一样。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