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移植7z

楼主(2021-07-13):
这段时间不断的尝试移植各种压缩算法(gzip,zlib,fastlz,quicklz,minilzo,minizip),能实现自压缩自解压,但无法解压PC端压缩的数据,最终移植7z,实现了解压缩PC端使用7-zip压缩软件的LZMA方法压缩的文件或文件夹等的.7z压缩包。
移植思路:官网下载7-zip的C语言版本,添加进stm32工程,根据需求裁剪源文件,修改分配内存的接口,使用官方给的测试函数测试解压.7z压缩包。

网友:
恭喜移植成功

楼主:
感谢硬汉大哥提供的思路,不过现在还在研究怎么在stm32有限的资源上解压大压缩包

楼主:
硬汉大哥,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个压缩包能够怎么才能分开读取并分开解压出数据呢,内存不够没办法解压大数据压缩包,有没有什么建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大哥,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个压缩包能够怎么才能分开读取并分开解压出数据呢,内存不够没办法解压大数 ...

这个我没什么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什么思路。

好的,我再多探索探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多探索探索。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如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如上图。

网友B:
如果压缩包在压缩时,用的字典大小是比较大的话,你要先确定内存空间是否够。
所以嵌入式上面压缩建议使用64K的字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压缩包在压缩时,用的字典大小是比较大的话,你要先确定内存空间是否够。
所以嵌入式上面压缩建议使用 ...

是的,现在用的都是最小的字典配置

网友C:
楼主牛批。。要是能分享下经验就好了,我也准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批。。要是能分享下经验就好了,我也准备试试看

就是我说的那个步骤移植就好了,很好兼容的

楼主:
图片就是7-ip用最小的字典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