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中关于LISTVIEW 字体颜色问题

楼主(2021-07-13):
大佬么,求助,现在在页面创建的LISVIEW空间,想实现在一个单元格小同时显示两种颜色的字体!!!

没有对应的API,然后看对应的设置字体颜色API源码搞不懂啊  【LISTVIEW_SetItemTextColor】。

求大神们帮解答

void LISTVIEW_SetItemTextColor(LISTVIEW_Handle hObj, unsigned Column, unsigned Row, unsigned int Index, GUI_COLOR Color) {
  LISTVIEW_Obj * pObj;
  LISTVIEW_CELL_INFO * pCellInfo;

  if (hObj) {
    WM_LOCK();
    pCellInfo = _GetpCellInfo(hObj, Column, Row, Index);
    if (pCellInfo) {
      pObj = LISTVIEW_LOCK_H(hObj);
      pCellInfo->aTextColor[Index] = Color;
      pCellInfo->Flags |= LISTVIEW_CELL_INFO_COLORS;
      LISTVIEW__InvalidateRow(hObj, pObj, Row);
      GUI_UNLOCK_H(pObj);
    }
    if (pCellInfo) {
      GUI_UNLOCK_H(pCellInfo);
    }
    WM_UNLOCK();
  }
}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使用这个API后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自己重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API后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自己重绘啊

可以仅重绘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API后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自己重绘啊

不全是,在回调里面获取item的text,font,然后绘制出来,效果是一样的,也不复杂,颜色的话自己加一点自定义的标志或者更好的处理数据结构之类的方法。关键是用这个api进行自绘可以实现很多自己想要的显示效果,灵活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是,在回调里面获取item的text,font,然后绘制出来,效果是一样的,也不复杂,颜色的话自己加一点自定 ...

我使用了这个之后处理HEAD头还有,其他每个单元的背景色包括TEXT都没有了。。。是不是还有啥没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是,在回调里面获取item的text,font,然后绘制出来,效果是一样的,也不复杂,颜色的话自己加一点自定 ...

static int LISTVIEW_cbButton(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WM_HWIN  hWin;
        WM_HWIN  listview0_hWin = 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LISTVIEW0);

    int          i, Cmd = pDrawItemInfo->Cmd;
    hWin = pDrawItemInfo->hWin;

        switch(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LISTVIEW_SetItemBkColor(listview0_hWin,pDrawItemInfo->Col, pDrawItemInfo->ItemIndex, LISTVIEW_CI_UNSEL, GUI_DEF_GRAY);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

            //GUI_SetColor(GUI_DEF_GRAY);
                        break;

                default:
                        return LISTVIEW_OwnerDraw(pDrawItemInf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