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内存分配的疑惑

楼主(2021-07-14):
硬汉哥,threadx官方demo中使用tx_byte_pool_create分配空间,然后在创建任务,消息队列时又使用tx_byte_allocate函数申请空间,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内存碎片化?我看论坛里的例程并没有这么做,这两种做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不推荐用tx_byte_allocate动态申请

推荐用静态数组分配,安全可靠。我做的所有ThreadX例子都是静态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用tx_byte_allocate动态申请

推荐用静态数组分配,安全可靠。我做的所有ThreadX例子都是静态方式

同意!官方的示例是为了展示byte pool相关的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官方的示例是为了展示byte pool相关的接口吧

是的,我觉得是为了展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