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Graph覆盖绘图

楼主(2021-07-14):
请教emwin  Graph覆盖绘图问题。

网友:
方法一:

整个界面使用对话框资源列表形式创建,优先添加Graph控件,然后按钮控件。

你添加的这种标注,全部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即可,这么实现是确定没问题的。

楼主:
感谢硬汉大哥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