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lider 滑动,text 更新信息,会出现模糊现象

楼主(2021-07-14):
case WM_PAINT:
                        GUI_DrawBitmap(&g_tBmpTitle,9,45);
                        sprintf(cbuf,"%.1f mmol/L",SLIDER_GetValue(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0))/10.0);
                        printf("cbuf=%s\n",cbuf);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hItem,cbuf);

<div>                        break;</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当手指滑动slider ,text 会糊涂,这时怎么回事,如果用按钮控制slider (SLIDER_Dec),<span style='display: inline !important; float: none; 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 color: rgb(68, 68, 68); font-family: Tahoma,"Microsoft Yahei","Simsun"; font-size: 14px; font-style: normal; font-variant: normal; font-weight: 400; letter-spacing: normal; orphans: 2; overflow-wrap: break-word; text-align: left; text-decoration: none; text-indent: 0px; text-transform: none;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white-space: normal; word-spacing: 0px;'>text 不会糊涂。这怎么解决?</span></div>

网友A:
操作姿势不太好,TEXT文本控件的更新不要在WM_PAINT里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姿势不太好,TEXT文本控件的更新不要在WM_PAINT里面做

那slider 触摸滑动 会触发什么消息(除了WM_PAINT)?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slider 触摸滑动 会触发什么消息(除了WM_PAINT)?

所在父窗口的SLIDER触发消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