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一下 MDK 用V6的编译器RAM执行问题和生成汇编问题

楼主(2021-07-14):
1.我使用一颗M3芯片,需要优化运行速度,发现V6编译器(都选最优时间相关选项)生成的文件,速度快一些,但是我想看看生成的汇编文件,怎么配置都不会生成,麻烦懂的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
2.由于FLASH比较慢,需要把一段代码放到RAM执行,V5时候用网上的方法可以实现,V6下怎么都不行:
sct文件: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1000  {  ; RW data
   *.o(RAMCODE)           ;代码在RAM执行
   .ANY (+RW +ZI)
  }

代码里面,V5这样用: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RAMCODE"
。。code
#pragma arm section
正常工作。

网上说V6这样用:
#pragma clang section text = "RAMCODE"
。。code
#pragma arm section

结果编译时出一个警告:.\config\OBJ\xxxxx.sct(13):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o(RAMCODE).
代码依然在flash运行。

请懂的大侠不吝赐教
望硬汉有空也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
推荐直接右击文件设置option,简单省事,AC5,AC6通用。

比自己独立设置分散加载方便,设置option本质也是设置的分散加载

楼主:
只要是要将把部分子程序放到ram运行,不得已,ram太小,又不能放太多

楼主:
其实只要能达到指定部分子程序ram运行,用option和用sct我都不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能达到指定部分子程序ram运行,用option和用sct我都不在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看下就会了,比较简单

网友:
用__attribute__((section("RAMCODE")))试试,比如这样写:
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RAMCODE"))) myfun(void)
{
  ...
}

楼主:
感谢两位。
硬汉的方法我试了,用他的例程没问题,但是用我这个M3芯片就不行,依然显示: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xxxx.o(RO).
看了一下,其实右键设置后,keil会根据option设置,自动生成一个分散文件,然后调用,只不过由我之前的RAMCODE变成了我右键设置那个文件的.o文件

glory说的那种,跟我之前使用的方法差不多,我正在测试是不是我的优化选择导致的乌龙事件。
再次感谢两位的帮助。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二点回答:硬汉的方法我没有完全测试,编译了一下,看了map文件,可能跟选择的优化选项有关系,如果我不选择时间优化,就不会出现那个警告。回头我新建一个项目,测试下硬汉的方法是否适合我,我那个芯片RAM太小了,就只想挤出来一点运行代码。先补充这些,免得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