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 最新完整安装包有下载吗【6楼离线下载方法】

楼主(2021-07-15):
guix studio 最新安装哪里可以下,大佬共享一下。

网友:
最新的只能在Win10商店下载

网友A:
找到一个绿色版,可以运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使用。V6.1.7.0

网友A:
离线安装包来了,解压后双击直接安装运行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离线安装包来了,解压后双击直接安装运行即可。

这个怎么导出来的,强,我想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导出来的,强,我想学习下

1.找一台win10应用商店正常的电脑,找到某个应用,点击“共享”
2.复制链接
3.打开这个网站https://store.rg-adguard.net/在网站里粘贴刚才复制的链接,然后点击后面的勾
4.过一会后,网站就会分析到下载的链接,一般链接会有很多,并不所有的都有用,一般看文件名和后缀,文件名一般会带有应用的名字,后缀一般找appxbundle和Appx结尾的,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运行安装的文件,找到后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行下载了,下载下来的就是独立的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一台win10应用商店正常的电脑,找到某个应用,点击“共享”

2.复制链接

太厉害了,我之前也上过这个网站,愣是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绿色版,可以运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使用。V6.1.7.0

win10 ltsc 正常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线安装包来了,解压后双击直接安装运行即可。

win10 ltsc 无法使用

网友:
win10 ltsc装个商店就可以。

网友C(2021-09-01):
引用 网友A:
离线安装包来了,解压后双击直接安装运行即可。

这个包win7下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包win7下能用吗?

你可以下载下来试试,不行的话,就只能Win10了。

网友(2023-06-17):
guix studio不能下载了?

网友:
确实不能下载了呀

网友D:
确实不能下载了呀,另外想问下,line chart 如何实现同一张图上画多波形呢?

网友E:
目前官网的也不能在线安装了,是不是微软不打算整了?

网友F:
guix版权收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官网的也不能在线安装了,是不是微软不打算整了?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能下载了呀,另外想问下,line chart 如何实现同一张图上画多波形呢?

可以绘制多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guix版权收费吗?

授权的厂家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官网的也不能在线安装了,是不是微软不打算整了?

能,我这里正常。

网友F:
请问目前还有哪些厂家已经授权呢?st目前是不推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目前还有哪些厂家已经授权呢?st目前是不推了吗?

GUI这块,ST推的是TouchGFX

网友:
我这直接搜不到 azure rtos guix stud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GUI这块,ST推的是TouchGFX

我也没有搜索到 guix studio 哟

但是使用大神提供的 那个 网址却又可以, 另外问一下, guix  demo 最新的 demo 例程在哪里可以下载呀 ?  貌似有段时间没有搞了

网友G(2023-08-29):
引用 网友B:
正常

Azure RTOS GUIX Studio - Microsoft Store 应用程序

最新的6.2.1.4离线安装包有吗?上面那个链接复制进去点击下载没用,https://www.microsoft.com/store/ ... R7Q0F?ocid=pdpshare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新的6.2.1.4离线安装包有吗?上面那个链接复制进去点击下载没用,https://www.microsoft.com/store/pro ...

坛友分享了个方法,下载很方便。

解决Microsoft Store微软商店Guix Studio无法下载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758&fromuid=58

网友H(2024-05-31):
win7支持最后的版本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7支持最后的版本是什么呢

最新的离线包这里下载

分享GUIX Studio V6.4.1最新版exe的离线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960&fromuid=58

Win7可用的,这里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mp;highlight=Trac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