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DRAM]请问32位宽度的SDRAM,硬件上只接了16根数据线,可以完整读写SDRAM吗?

楼主(2021-07-15):
芯片是IS42S32800G,硬件上只接了D0-D15,配置STM32的FMC只能是16位,这样的话正常读写SDRAM的时候,每个地址是不是只能操作低16位?

网友A:
理解有偏差,FMC驱动SDRAM,每个地址是操作8bit,即1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有偏差,FMC驱动SDRAM,每个地址是操作8bit,即1个字节。

所以对于32位宽度的SDRAM,FMC需要操作4次才能写一个地址吗,那这样的话,16根数据线和32位数据线还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对于32位宽度的SDRAM,FMC需要操作4次才能写一个地址吗,那这样的话,16根数据线和32位数据线还有啥 ...

对于32bit SDRAM。 如果是你是操作32bit数据类型,1次就可以,他是一次就操作了4个字节,对应的是4个地址空间。

对于16bit SDRAM,如果是你是操作32bit数据类型,FMC内部是分两次传输完成的,一次两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32bit SDRAM。 如果是你是操作32bit数据类型,1次就可以,他是一次就操作了4个字节,对应的是4个地址 ...

所以即使我总线宽度是16位的,也是可以完整读写3232位宽度的SDRAM,只是速度比32位总线宽度慢一点,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即使我总线宽度是16位的,也是可以完整读写3232位宽度的SDRAM,只是速度比32位总线宽度慢一点,是这 ...

对,差不多慢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差不多慢一倍。

好的,了解了,谢谢版主

网友:
这个应该是32位SDRAM芯片当作16位在用吧

网友B(2023-05-12):
19年此贴中仅用了一半的空间的解释是不对的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tid=95005&page

通常双16bit SDRAM 是此贴 6楼的接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ighlight=SDRAM%2B2
重画了一下,应该长这样:

想法:
把16bit SDRAM接在8bit数据总线上,两片组合成 16bit,一片用D0~D7 + NBL0(NBL0接DQML),另一片用 D8~D15 + NBL1(NBL1接DQML),两片共用地址时钟和其他控制信号,不知道能不能用,这样可以避免画板子时数据线走线T形分支,并且可以省一组 SDNE 和 SDCKE 引脚,如下图:
PS:
现在的TSSOP54的SDRAM几乎都是16bit的了,8bit的反而不好买,例如IS42的8bit和16bit SDRAM的 引脚对比,8bit 只有 一个DQM 没有 DQ8~DQ15,16bit 有 DQML 和 DQMH,其他引脚一样
原子北极星H750XB核心板使用 双片16bit 构成 32bi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9年此贴中仅用了一半的空间的解释是不对的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 ...

你做的这个已经做板子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这个已经做板子了没

还没,,,第一次搞六层还在做功课中
找到一个情况相似的帖子,测试会忽略第10位地址,应该是不行的
Using 16bit SDRAM with 8bit bus?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122370/using-16bit-sdram-with-8bit-bus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A:
对于32bit SDRAM。 如果是你是操作32bit数据类型,1次就可以,他是一次就操作了4个字节,对应的是4个地址 ...

请教硬汉哥,写入32位,低位的数据在低地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