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字体生成器0.4的符号

楼主(2021-07-15):
这个软件是不是没有相关标点符号的?只有汉字,英文,数字?

网友:
这个得让阿里(软件作者)给你看下。

网友A:
中文标点需要自己手动加入;ANSI只有英文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标点需要自己手动加入;ANSI只有英文标点。

你好,请教一下,用这个emwin字体发现有些字体能够正常显示,有些显示错误,有些直接导致hardfaul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用这个emwin字体发现有些字体能够正常显示,有些显示错误,有些直接导致hardfault,

我的设置和你的差不多一样,我项目中实际使用没有问题,把你的C文件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置和你的差不多一样,我项目中实际使用没有问题,把你的C文件发来看看

显示错乱好像是在因为在gui_init()后加了GUI_UC_SetEncodeUTF8(); 现在注释掉,效果好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错乱好像是在因为在gui_init()后加了GUI_UC_SetEncodeUTF8(); 现在注释掉,效果好了很多。

你转的是GBK的字库,就不能开启UTF8编码;效果好了很多,那是还有显示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转的是GBK的字库,就不能开启UTF8编码;效果好了很多,那是还有显示错误吗

listview显示中文有点问题,字多了会出现hardfault,有时会多出字符

楼主:
引用 楼主:
listview显示中文有点问题,字多了会出现hardfault,有时会多出字符

网友B:
你在字符后面增加 \0 试试看,如  "输入\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字符后面增加 \0 试试看,如  "输入\0"

还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字符后面增加 \0 试试看,如  "输入\0"

这个listview header控件也会,这些居中是正确,就是后面多了个字符,奇怪了

楼主:
listview 的header控件显示问题,是在LISTVIEW_AddColumn 赋值空指针导致的,之前这样用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stview 的header控件显示问题,是在LISTVIEW_AddColumn 赋值空指针导致的,之前这样用没发现有问题

...

你这是内存有问题,字符串结束符没有正确符值上或被意外改变;或是你是启用了DCache,DCache需处处小心,使用前可以调用一下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或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内存有问题,字符串结束符没有正确符值上或被意外改变;或是你是启用了DCache,DCache需处处小心, ...

有清cache

网友A:
感觉你还是没有清对,请关闭DCache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还是没有清对,请关闭DCache测试吧。

关了效果还是一样

楼主:
用点阵字库生成器倒是没有出现问题,感觉是不是抗锯齿的原因,后续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