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电容传感器数据,用什么算法滤波求频率

楼主(2021-07-15):
1.这是一个电容传感器,读取出来的数据,
2.当手靠近的时候或者触碰的时候整个波形的水平线会发生改动.
3.目的:想要求出这个波形的频率,
问题,
1.原始应该经过什么处理步骤,最后得出频率.
2.如何更好抗干扰,
波形是通过串口助手,直接显示的原始数据,
想要测试频率范围(0.1-2)hz. 变成分钟就是 6-120次 /每分钟 , 精确到 1次 ,传感器采样频率 10hz-90hz软件可以设置

正常时候波形

正常时候波形

手靠近的波形

手靠近的波形

手碰触,中心点改变

手碰触,中心点改变

楼主:
手碰触后,波形整个中心点会下移

网友A:
波形整体下移动的时间是受什么控制,手触碰期间一直是下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整体下移动的时间是受什么控制,手触碰期间一直是下移的吗

手摸到外壳的时候,波形是整体下移的,手拿开以后,基本会返回原来中心线的位置,这个是检测输液快慢的,所以手有可能经常触碰的到外壳,应该是人手接触以后,影响了电容分布.导致的,用的电容检测区间范围是0-8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摸到外壳的时候,波形是整体下移的,手拿开以后,基本会返回原来中心线的位置,这个是检测输液快慢的,所以 ...

你这个直接最高速度采集电压值,求平均来识别是否有手触碰是否合适。实际上就是比较他们的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直接最高速度采集电压值,求平均来识别是否有手触碰是否合适。实际上就是比较他们的直流分量。

请教一下,正常波形,在没有干扰的时候频率怎么求,需要怎么滤波第一次做这种数字滤波没什么思路,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检测,数据突变,有数据突变就计一次,缺点很明显,一有干扰,会把干扰当作,正常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整体下移动的时间是受什么控制,手触碰期间一直是下移的吗

.这个使用是一个数字的电容传感器 ad7745,直接通过iic 读取电容数值

网友B:
做移动平均能够把你的波形拟合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正常波形,在没有干扰的时候频率怎么求,需要怎么滤波第一次做这种数字滤波没什么思路,
我现在用 ...

如果只是想求速度的话,都没有必要消除抖动。直接做一条移动平均线将所有峰值区域分割出来,然后再在分割出来的峰值区域找出峰值在换算成速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移动平均能够把你的波形拟合出来

移动平均怎么做.第一次做,用一个队列,求平局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平均怎么做.第一次做,用一个队列,求平局数?

原理是取当前值以及当前以前n个值求平均作为当前输出,至于实现的话方法很多,按照原理来写就行。

网友:
这个最好做个综合的判断。除了电平的平移,还需要看一下波形的频谱变化什么的。 可以用示波器查看做个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