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LevelX对大扇区NorFlash的支持

楼主(2021-07-16):
请教各位:

     针对大容量的NorFlash管理,一般扇区大小(可擦除最小单元),高达64K,128K,256K等(例如S25FL512xxx系列)

这种情况下LevelX对大扇区NorFlash的支持如何处理?

网友:
ST整的那个ThreadX全家桶软件包到的NOR Flash案例就得大扇区擦除的,有程序,参考下。

NOR Flash的擦除都是这样的,像华邦的最小擦除单位是4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