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分享一个重定向C库部分函数的方法,包含malloc、free、fopen等函数

楼主(2021-07-16):
在我们进行嵌入式开发时,难免要移植一些现有的成熟代码库,这些库大部分要借助C标准库中的输入输出接口、内存分配函数等。这也就产生了库函数重定向的问题。我们最常用重定向库函数为printf函数,重定向的方法为:

AC5
#ifndef __MICROLIB  //不勾选微库的话需要关闭半主从模式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endi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ch为要发送的字符
  retu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100)==HAL_OK?ch:-1;
}

AC6
#ifndef __MICROLIB //不勾选微库的话需要关闭半主从模式
__asm(".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endi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ch为要发送的字符
retu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100)==HAL_OK?ch:-1;
}

有时我们需要重定向malloc、free等内存分配函数,不使用C库的内存分配,这在使用rtos时很常见,重定向malloc、free的方法为:
AC5
#pragma import(__use_no_heap_region)  //声明不使用C库的堆

void *malloc (size_t size){
        return OS_Malloc(size);
}

void free(void* p){
        OS_Free(p);
}

void *realloc(void* p,size_t want){
        return OS_Realloc(p,want);
}

void *calloc(size_t nmemb, size_t size){
        return OS_Calloc(nmemb,size);
}

AC6
__asm(".global __use_no_heap_region\n\t"); //声明不使用C库的堆
void *malloc (size_t size){
        return OS_Malloc(size);
}

void free(void* p){
        OS_Free(p);
}

void *realloc(void* p,size_t want){
        return OS_Realloc(p,want);
}

void *calloc(size_t nmemb, size_t size){
        return OS_Calloc(nmemb,size);
}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重定向C库的文件IO,如在移植LUA解释器时,源码中会调用C库的fopen、fread等函数,需要对这些IO重定向,这里以FATFS为例实现重定向。
最后给出AC5与AC6均适用的例子,包含重定向printf、重定向malloc、free、重定向io,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将前面的fputc注释掉,因为在编译时fputc的优先级要大于_sys_write,这就导致printf、fwirte都会重定向到fputc中。
<blockquote>#include <rt_sys.h>

楼主:
#include <rt_sy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SUPPORT_FILE_SYSTEM                0
#define SUPPORT_MALLOC                        1

#include "stm32h7xx_hal.h"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约定返回值为1函数执行成功,0函数执行失败
#define MESSAGE_PRINT(BUF,LE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BUF,LEN, 100)==HAL_OK
#define MESSAGE_SCANF(BUF,LEN) 0
#define OS_Malloc(SIZE)   NULL
#define OS_Free(P)
#define OS_Calloc(N,SIZE) NULL
#define OS_Realloc(P,SIZE) NULL

#if SUPPORT_FILE_SYSTEM
        #include "ff.h"
#endif

#if defined(__clang__)
        __asm(".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if SUPPORT_MALLOC
                __asm(".global __use_no_heap_region\n\t");
        #endif
#elif defined(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if SUPPORT_MALLOC
                #pragma import(__use_no_heap_region)
        #endif
#endif

#if defined(__MICROLIB)
        #if defined(__clang__)
                __asm(".global __use_full_stdio\n\t");
        #elif defined(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full_stdio)
        #endif
#endif

#define STDIN        0
#define STDOUT        1
#define STDERR        2
#define IS_STD(fn)        ((fn)>=0&&(fn)<=2)
/*
* These names are used during library initialization as the
* file names opened for stdin, stdout, and stderr.
* As we define _sys_open() to always return the same file handle,
* these can be left as their default values.
*/
const char __stdin_name[] = ":tt";
const char __stdout_name[] = ":tt";
const char __stderr_name[] = ":tt";

FILEHANDLE _sys_open(const char *pcFile, int openmode)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BYTE mode;
        FIL *fp;
        FRESULT fr;
#endif
        if(pcFile==__stdin_name)
                return STDIN;
        else if(pcFile==__stdout_name)
                return STDOUT;
        else if(pcFile==__stderr_name)
                return STDERR;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p=malloc(sizeof(FIL));
        if(fp==NULL){
                printf("malloc fail!\r\n");
                return -1;
        }
        /* http://elm-chan.org/fsw/ff/doc/open.html */
        if(openmode & OPEN_W){
                mode =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 (openmode & OPEN_PLUS)
                        mode |= FA_READ;
        }
        else if(openmode & OPEN_A){
                mode = FA_OPEN_APPEND | FA_WRITE;
                if (openmode & OPEN_PLUS)
                        mode |= FA_READ;
        }
        else{
                mode = FA_READ;
                if (openmode & OPEN_PLUS)
                        mode |= FA_WRITE;
        }

        fr = f_open(fp, pcFile, mode);
        if (fr == FR_OK)
                return (FILEHANDLE)fp;

        free(fp);
#endif
        return -1;
}

int _sys_close(FILEHANDLE fh)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RESULT fr;
#endif
        if(IS_STD(fh))
                return 0;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r = f_close((FIL *)fh);
        if (fr == FR_OK){
                free((void *)fh);
                return 0;
        }
#endif
        return -1;
}

int _sys_write(FILEHANDLE fh, cons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en, int mode)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RESULT fr;
        UINT bw;
#endif
        if(fh==STDIN)
                return -1;

        if(fh==STDOUT||fh==STDERR){
                return MESSAGE_PRINT(buf,len)?0:-1;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r = f_write((FIL *)fh, buf, len, &bw);
        if (fr == FR_OK)
                return len - bw;
#endif
        return -1;
}

int _sys_read(FILEHANDLE fh,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len, int mode)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RESULT fr;
        UINT br;
#endif
        if(fh==STDOUT||fh==STDERR){
                return -1;
        }
        if(fh==STDIN){
                return MESSAGE_SCANF(buf,len)?0:-1;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r = f_read((FIL *)fh, buf, len, &br);
        if (fr == FR_OK)
                return len - br;
#endif
        return -1;
}

void _ttywrch(int ch)
{
        char c = ch;
        MESSAGE_PRINT(&c,1);
}

int _sys_istty(FILEHANDLE fh)
{
        return IS_STD(fh); /* buffered output */
}

int _sys_seek(FILEHANDLE fh, long pos)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FRESULT fr;
        if(!IS_STD(fh)){
                fr = f_lseek((FIL *)fh, pos);
                if (fr == FR_OK)
                        return 0;
        }
#endif
        return -1;
}

long _sys_flen(FILEHANDLE fh)
{
#if SUPPORT_FILE_SYSTEM
        if (!IS_STD(fh))
                return f_size((FIL *)fh);
#endif
        return -1;
}
int _sys_ensure(FILEHANDLE fh){
#if SUPPORT_FILE_SYSTEM
        if (!IS_STD(fh)){
                if(f_sync((FIL*)fh)==FR_OK)
                        return 0;
        }
#endif
        return -1;
}
void _sys_exit(int code){
        printf("This Program unexpected exit! err:%d\r\n",code);
        while(1);
}

int remove(const char *pcPath){
#if SUPPORT_FILE_SYSTEM
        if(pcPath==__stdin_name||pcPath==__stdout_name||pcPath==__stderr_name)
                return -1;
        if(f_unlink(pcPath)==FR_OK)
                return 0;
#endif
        return -1;
}

//不清楚如何实现
int _sys_tmpnam(char * name, int sig, unsigned maxlen){
        return 0;
}

//重定向内存分配的相关库函数
#if SUPPORT_MALLOC
void *malloc (size_t size){
        return OS_Malloc(size);
}

void free(void* p){
        OS_Free(p);
}

void *realloc(void* p,size_t want){
        return OS_Realloc(p,want);
}

void *calloc(size_t nmemb, size_t size){
        return OS_Calloc(nmemb,size);
}

#endif

网友:
牛,受教了,多谢

网友A:
必须置cool,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置cool,非常好

楼主:
另外补充资料来源,主要的参考资料为《Arm C and C++ Libraries and Floating-Point Support User Guide Version 6.16》,在MDK的安装目录下就有,以及网友们的一些经验。实测很稳定,在仅修改基础的头文件就可以完成LUA的基础移植

网友B:
#ifndef __MICROLIB //不勾选微库的话需要关闭半主从模式
__asm(".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endi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ch为要发送的字符
retu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100)==HAL_OK?ch:-1;
}

#if defined(__MICROLIB)
        #if defined(__clang__)
                __asm(".global __use_full_stdio\n\t");
        #elif defined(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full_stdio)
        #endif
#endif

一个未定义,一个定义。两个都用?就用一个?

楼主:
如果是简单使用printf的话,就用第一种方式,如果是需要重定向文件io的话就使用第三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ndef __MICROLIB //不勾选微库的话需要关闭半主从模式
__asm(".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e ...

其实在使能微库的情况下,仅使用printf的话关不关半主从模式都一样,把那个ifndef去掉一样可以正常工作。因此这两种定义方式不矛盾。最后推荐使用我在一楼发的完整版代码。

网友C(2021-12-20):
楼主  这种malloc的方式稳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在使能微库的情况下,仅使用printf的话关不关半主从模式都一样,把那个ifndef去掉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

这种情况下,用不用MicroLib,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下,用不用MicroLib,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有区别,使用微库很多文件IO相关函数都需要更改,但会节省一些空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区别,使用微库很多文件IO相关函数都需要更改,但会节省一些空间

感谢回复

那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不使用MicroLib,在功能上没有影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

那资源充足的情况下,不使用MicroLib,在功能上没有影响,对吧?

完全没影响,如果不用Microlib,一定要记住关闭半主从模式,那样才能重定向printf等函数,推荐使用我在帖子回复的方案

网友E:
以前在 AC6 下实现过这个,现在 Cube MX + Free RTOS,只能用 AC5,结果冒出来这个错误。

问题是我怎么也找不到 sys_io.o 在哪里,我的工程也没有对应的 C 文件等。。。
真的是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在 AC6 下实现过这个,现在 Cube MX + Free RTOS,只能用 AC5,结果冒出来这个错误。

问题是我怎么 ...

把半主从模式关闭了么?

楼主:
在源码添加这个命令试试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种malloc的方式稳定吗

非常稳定,如果不放心,可以先在源码中添加这个代码:
__asm(".global __use_no_heap_region\n\t"); //声明不使用C库的堆
然后调用malloc函数,一般就会提示编译错误。

网友F(2022-04-02):
版主,像fmount,fformat,等这样的函数是怎样重定向的?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学到了。

网友G:
这样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发吗?我想使用串口DMA一次性printf出去该如何重定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像fmount,fformat,等这样的函数是怎样重定向的?

这个不是标准C库的内容,没有相关的重定向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发吗?我想使用串口DMA一次性printf出去该如何重定向呢

如果重定向的fputc,那么printf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的,如果重定向的_sys_write,那么这个发送是缓冲发送的,内部有个64字节的缓冲,在缓冲满的时候或者输出\n字符时刷新缓冲,可以主动调用fflush函数刷新输出。
如果使用DMA重定向的话,建议重定向_sys_write,并在函数内部填充DMA发送缓冲区等待DMA发送完毕,结合系统使用消息邮箱+后台任务可以将其设计成非阻塞的发送函数

网友(2022-06-02):
请问有人测试过内存分配相关函数的重定向吗?我这边测试字节就挂掉,都起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