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一个UCOS-III的硬件错误死机问题。

楼主(2021-07-16):
问题如下:
mcu是stm32F429,上的UCOS-III。开机运行十几个小时或者几十个小时,会进入硬件错误。用仿真器一直跟踪,发现进入硬件错误中断前卡死在空闲任务中。
各位大佬,遇见过这种问题吗?帮我分析分析,感谢。

网友A:
可以考虑把uC/Probe接上,看看死机前各个任务的状态,大概锁定是那个任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uC/Probe接上,看看死机前各个任务的状态,大概锁定是那个任务的问题。

接上了。一会就stop了。为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了。一会就stop了。为啥呢

下载最新版,已经免费了。

你的这个不是之前的教育版吧,教育版连接一会就自动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最新版,已经免费了。

就是最新的哎。4.8.2。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最新的哎。4.8.2。

那考虑笨办法,逐个任务排查吧

楼主:
结个帖,直接上图。在又一次死机后,我尝试着接上uc/probe看看,发现还能看到任务的一些状态信息。其中某个任务SP指针似乎偏了。

然后我仔细排查了这个任务,发现有个函数有野指针!

验证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原因了,没有初始化的野指针不知道指向哪里,所以在十几个小时或者几十个小时后很有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个帖,直接上图。在又一次死机后,我尝试着接上uc/probe看看,发现还能看到任务的一些状态信息。其中某个 ...

看来,像这样的指针还是赋初值 为 0  的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