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DUO 网卡MAC地址冲突导致TCP工作后再次连接偶发TCP 服务卡死在监听问题

楼主(2021-07-16):
ThreadX NetDUO 网卡MAC地址冲突导致TCP工作后再次连接偶发TCP 服务卡死在监听问题,如果接收 TCP 连接后 返回(NX_SUCCESS:(0x00) 接收 TCP 服务器套接字(被动连接)成功)是没问题的,如果出现其他情况需要删除服务器套接字与侦听端口的关联和重新侦听 TCP 端口上的客户端连接。
例子里面需要这样改就可以解决卡死在监听问题。
接收 TCP 服务器返回其他值时运行这两个函数:
      //删除服务器套接字与侦听端口的关联
      nx_tcp_server_socket_unaccept(&TCPSocket);
     //重新侦听 TCP 端口上的客户端连接
     nx_tcp_server_socket_relisten(&ip_0, DEFAULT_PORT, &TCPSocket);

注意!注意!注意!重要的事说三遍。
调用nx_tcp_socket_send()函数返回 NX_SUCCESS后,应用程序不得重用数据包或更改数据包内容。另一端确认数据后,NetX Duo
内部处理将最终释放传输的数据包。
除非返回了错误,否则应用程序不应在此 <nx_tcp_socket_send>调用后释放该数据包。这样做会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因为网络驱动程序还会在传输后尝试释放该数据包。
所以不要乱调用nx_packet_release()函数释放该数据包。

网友A:
你好,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是哪个例程的 还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是哪个例程的 还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啊 ?

ThreadX NetDUO网络例程是安富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是哪个例程的 还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啊 ?

ThreadX NetXDUO网络协议栈教程更新记录贴,前6章已经发布(2021-03-2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61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