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745片上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21-07-16):
我在H745上做IAP时发现一下现象:
通过程序将FLASH_BANK_1的FLASH_SECTOR_1---FLASH_SECTOR_7擦除,FLASH_BANK_2的FLASH_SECTOR_0---FLASH_SECTOR_7擦除。程序接收串口数据。并调用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FLASHWORD,(unsigned int)p_des,(unsigned int)p_src);从FLASH_BANK_1的FLASH_SECTOR_1位置写入FLASH。一直写道
FLASH_BANK_2的FLASH_SECTOR_7。写完后发现BANK2的起始32个字节全部为0xFF。写入的其它数据正确。即第一次对BANK2写入数据未成功。
如果从LASH_BANK_2的FLASH_SECTOR_0开始写入数据。则写入的数据全部正确。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是存到那个区间的。

另外HAL库是用的最新版1.10.0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是存到那个区间的。

另外HAL库是用的最新版1.10.0不

请问如何查看HAL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查看HAL用的是哪个版本?

在stm32h7xx_hal.c文件开头。

/**
* @brief STM32H7xx HAL Driver version number V1.9.0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MAIN   (0x01UL) /*!< [31:24] main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1   (0x09UL) /*!< [23:16] sub1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2   (0x00UL) /*!< [15:8]  sub2 version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RC     (0x00UL) /*!< [7:0]  release candidate */
#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MAIN << 24)\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1 << 16)\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2 << 8 )\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是存到那个区间的。

另外HAL库是用的最新版1.10.0不

我的程序存在于BANK1的sector0,H7的启动地址。HAL版本为V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