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准备给 H7-TOOL 脱机烧录功能增加一个串口通信接口

楼主(2021-07-17):
准备给 H7-TOOL 脱机烧录功能增加一个串口通信接口。

协议暂定如下:
1、支持TTL UART,RS485、RS232 电平接口
2、H7-TOOL做串口从机
3、缺省波特率: 9600bps. 1停止位,无校验
4、 AT指令框架, 中文GB2312编码,回车+换行结束
5、PC触发烧录启动,之后定时查询烧录状态(比如100ms查询1次)

测试指令
   PC发送 : AT
TOOL应答: OK

选择烧录文件
   PC发送 : AT+SELFILE=0, "0:\H7-TOOL\Programmer\User\测试\demo_STM32F0xxx8_64.lua"     //第1个参数 0表示单路烧录, 1表示多路烧录, 第2个参数表示EMMC磁盘文件路径
TOOL应答: OK

启动烧录
   PC发送 : AT+START=1             //单路模式开始烧录
   PC发送 : AT+START=1-4          //1拖4烧录1-4通道
   PC发送 : AT+START=1-3          //1拖3烧录1-3通道
   PC发送 : AT+START=1-2          //1拖2烧录1-2通道
   PC发送 : AT+START=1-1,1        //1拖1烧录1通道
   PC发送 : AT+START=1-1,2        //1拖1烧录2通道
   PC发送 : AT+START=1-1,3        //1拖1烧录2通道
   PC发送 : AT+START=1-1,4        //1拖1烧录2通道
TOOL应答: OK

查询烧录状态
   PC发送 : AT+GETSTATUS
TOOL应答: +STATUS=1,0,0,0,0      //第1个参数0表示不忙, 1表示正忙(烧炉中),  第2-5个参数表示4个通道的烧录结果
+STATUS=0,1,0,1,1   // 表示烧录结束,第1通道OK,第2通道失败,第3通道OK,第4通道OK

读取刚才烧录的芯片UID
   PC发送 : AT+GETCHIPUID
TOOL应答: +CHIPUID=0102030405060708090A0B0C,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

读取刚才烧录的芯片滚码
   PC发送 : AT+GETSN
TOOL应答: +SN=1234,1235,1236,1237

网友A:
这相比之前支持的LUA控制方式有什么优势,看着没有LUA控制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相比之前支持的LUA控制方式有什么优势,看着没有LUA控制方便

方便其他设备控制H7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其他设备控制H7烧录

看介绍,一直是PC发送,忘了外置也可以发送。